国际电工新国标八口PDU插座

楼主(2024-10-19):
书桌上插座不够用,买了个八口的PDU,钉在窗台下的墙上,方便使用。

看了一圈,新国标,铝合金外壳的比较贵,选了个塑料外壳无线八口的。

底坐上的标签

双路开关带指示灯

可接1.5方的线

本想拆开看看内部,但拆不开,可看到内有铜带联接。

固定的耳朵可以360度旋转,方便固定方式。

现在这种新国标的插座比老的万能插座好用,那种二眼的插头一下就能插进去。
这下桌面干净多了

网友A:
不知道同时接几个电磁炉抗不扛得住。

网友:
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同时接几个电磁炉抗不扛得住。

可以买更大功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同时接几个电磁炉抗不扛得住。

自己接线可以用4平方,插头顶多16A,两个电磁炉勉强,你要是直接接线到空开功率还能更大,只是插排里面的铜条也扛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同时接几个电磁炉抗不扛得住。

最大就2500W,高了铜条也受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接线可以用4平方,插头顶多16A,两个电磁炉勉强,你要是直接接线到空开功率还能更大,只是插排里面的 ...

我在某鱼买的二手15位PDU,是380V的剪线,拆开自己接线发现里面接线都是6mm²的,它这15位是每相接五位然后6mm²,标签上仅仅标了4kw,真良心做工。可怜我自己做的线才2.5mm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