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这种显示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4-10-19):
打印几张纸,显示卡纸,其实并没卡纸,以往关闭电源打开盖子再合上就好了。可这次打开盖子活动一下硒鼓再合上,先是打印了两张纸,然后就这种显示,反复操作都不行。可问题是硒鼓正常、前盖子也是合上的,

网友:
你这图片,没人能帮你

网友:
图片分辨率太低了,根据看不出显示的是什么。你是6段高手,应该能贴更大的图片的。

网友:
很多打印机是分页器或者定影器有一段塑料支架磨损或者断了引起的,一般有个光电开关控制的

楼主:
手机发图不是太会用。编辑一下

楼主:
图片是全的怎么发过来不对?内容:HP laserjet 1020的前端盖打开或缺少硒鼓。

网友A:
打印出来的页面有无问题?

网友:
拆开检查一下,哪个地方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
传感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出来的页面有无问题?

能打印时一切正常,出这个就不能打印了

网友B:
硒鼓传感器不听使唤!
在机身后背。

网友:
很可能是11楼图片那个传感器的问题,不过遮挡传感器那个传动杆脱位或断裂导致不能正常移开遮挡传感器也会报这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硒鼓传感器不听使唤!
在机身后背。

非常感谢,研究一下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