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鼠标换开关(Logitech M90)

楼主(2024-10-19):
罗技鼠标挺好用,最近按键不灵,拆开换开关

网友:
普及型型号,很正常

网友:
老的型号吧

网友:
鼠标包浆好严重啊

网友:
M90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老型号还是光栅滚轮,把那个滚轮用洗洁精清洗一下或换一下胶皮几十年都用不坏

网友:
还不错,光栅编码器!换欧姆龙的微动开关耐用!

网友:
换了微动,又能再战斗好多年。

网友:
你不如把左键和中键微动互换

网友:
又能再战斗好多年

网友:
光栅滚轮,比触点编码器耐用。

网友A:
老,但是现在还在卖,罗技M90算是罗技最便宜的有线鼠标了,好像四十多块钱。罗技有线鼠标还是推荐G102,特别好用的平民罗技鼠标,我用的G502和G304。

网友:
现在正用M90发帖,虽然简单但是光栅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光栅的耐用多了。。

网友:
会换微动,一个鼠标用一辈子。

网友:
换完微动后线路板上有松香痕迹,要是不洗的话对线路板腐蚀严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但是现在还在卖,罗技M90算是罗技最便宜的有线鼠标了,好像四十多块钱。罗技有线鼠标还是推荐G102, ...

现在的据说是编码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