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另类的龙飒笔式电动螺丝刀拆解和改进

楼主(2024-10-19):
之前4元多买了值得买热卖的9.9元电动螺丝刀,拆解是塑胶行星齿轮减速模组,螺丝刀头还晃的厉害无论怎么调都没得改善.看着这个螺丝刀已经没有动手改善的余地,于是在网上继续寻找更加合适的笔式螺丝刀,其实没有啥刚需就是发烧闲的,螺丝刀买回来也是玩一下就基本待机吃灰.

还终于找到了一款很合适的笔式螺丝刀,这里很有意愿推荐给各位需要的坛友,那是龙飒电动螺丝刀,价格25元-35元上下,全金属3级行星齿轮减速200转/分,输出力矩2N/M,实际笔杆很细,这个力矩手握还是挺难掌控了.

就是这货.

机身175mm长度,23mm直径,145克重量.

不理想的MicroUSB充电接口.

充电红色,充满红绿色同时亮.

开拆,5个PA2.5MM螺丝固定.

18650电池1300mah太弱了,搭配金属减速模组.

金属壳轻触开关控制正反转.

4个MOS搭配轻触开关控制正反转.

控制板正面,主要是电池充电和保护板MOS.

AXS4056充电IC,最高1.2A充电电流.

反面是保护IC和其他控制电路以及状态LED.

这里有充电停止工作控制,电机严重过流直接进入保护不通过保护IC,还有DW01电池保护IC.

这是金属行星齿轮模组.

里面一共3级金属行星齿轮减速系统,其实掉地上齿轮甩出都散了,好不容易找回来忘记拍照了.

下面进入改进DIY阶段,首先充电没必要停止工作,只要电池正常就行.然后电池改成比亚迪电池,充电改成TYPE接口,增加电子力矩调节功能,真正实现过力矩停转.

这是DIY的PCB顶层,保护板MOS改成CSD18540,TYPE端子直接用2P简易超短规格,增加MOS管导通压降放大IC U1以检测工作电流通过微端10K电位器调节过流保护断电,这是实现电子力矩调节功能.

反面焊接状态LED和过流控制MOS管.一旦检测电流超设定值立即切断保护控制MOS,实现达到力矩或批咀堵转立即断电功能.

新PCBA顶层焊接图,电机启动电流很大,电流取样增加大贴片电容实现电机启动涌浪电流延时检测.

新PCBA底层焊接图.铜箔开窗主要是充电IC散热用.

电流调节电位器放在尾端.

整机重新焊接并理线.

手残的开口操作,这是最终最大的败笔.不过电位器是用AB胶粘在尾部螺丝柱上,螺丝柱和尾部壳体卡得很死不会松动用起来会可靠.

到手就是这样了,买回来就是解一下心里的烧劲,家里已经N台电动螺丝刀,问题是我并不经常拧螺丝,也没有场合会经常用电动螺丝刀.所以就是吃灰吧.

本次DIY过程有点曲折,首先发现充电IC物理损伤,重新下单购买TC4056等了几天到货;然后第一次焊接时发现Layout封装做错,SOT23-6错成STO-363导致第一批PCB报废;最后调试时没有断电池电补焊了一个焊点导致电流放大IC和过流控制管以及电流调节电位器烧毁...现在功能基本实现,但因为有涌浪延时电容会导致力矩检测偏后,但功能已经完全实现.

网友:
电子大家,钳工玩家。电子方面动手能力很棒!这孔用旧烙铁开就好多了。外壳是金属的话就用切削钻头。先将圆孔画好,再将柄固定好进行操作。

网友:
这个做工还行,金属波箱,体积也够小巧。

网友:
谢谢分享!同款,暂时够用了就不折腾了

网友:
去年用过,改c口时,正极线断了碰到mos那,自动转了一下,都焊好后试了一下其中一个mos热到开裂了,后面折腾了一晚,全部mos都废了。看了下淘宝,单买mos元件都比重新买一根贵。扔箱底了。
这螺丝刀用的时候其实很吵的,和锂电钻差不多,而且批头晃动大,用转4mm套头更晃,精细活不方便,而用得上6.35mm批头的工况一般扭矩要求大一点,龙飒刚好就差个一两圈就转不了了,只能手拧。

网友:
等新产品完善吧,自己改太累了。

网友:
虽然做工一般但用料说得过去,值这个价

网友:
塑料减速齿轮不经用,但必竟只有那个价格

网友:
还是喜欢自己折腾啊
不过感觉这个折腾的意义不大

网友:
量产量产,你不量产某与就要量产了

网友A:
这玩意我上手过一个,没用一次就放在那里吃灰了,感觉真的没用,就是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我上手过一个,没用一次就放在那里吃灰了,感觉真的没用,就是个玩具。 ...

这个还好啊,噪音和振动在同类产品算很小了,力矩也够用,就是机身太细握起来不着力.

网友B:
看着还不错,就看能不能用住

网友:
这个龙飒的螺丝刀我买了一大一小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不错,就看能不能用住

反正保护板的MOS用了CSD18540,电性能不会有瓶颈.然后机器真的就买回来体验的,根本不会有强度使用.

网友:
这种东西先天设计不良,再怎样改都不行的。

网友C:
金属波箱,体积也够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波箱,体积也够小巧

就是机身太小巧,握起来并不稳.现在我增加了电子扭矩调节还好,之前不小心就会滑手.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两天正想着怎么改它一下

网友:
开口,不完美,上点心呢,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