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手们见过这种端子接口吗?

楼主(2024-10-20):
这里见多识广高手多多,这个母口胶壳是什么规格,不是xh2.54

母头铜针脚间距应该是2.54,因为去了母胶壳图一的公头正好插上

楼主:
没有卡尺没法精准测量,也许不一定是2.54的间距

母口一边带一个自锁卡扣,公头拔的时候应该要捏一下解锁

网友:
有点像HY2.0 3P

网友:
测量下针距,三针两端点距离如果是5.1mm左右就是2.54的咯

网友A:
是不是XHB254-3P的端子。。。。。

网友:
查一下厂家标准,外壳尺寸,再找几个标准的插件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XHB254-3P的端子。。。。。

我看也是XHB2.54-3P,楼主的公端子类型不对

仔细看又有母座有差别---带扣带槽,X宝自动识别为HY2.0,这下外形对上了

网友:
买把卡尺吧

网友:
难道是非标的?

网友:
有2.54的,2.0的,1.27的,你卡尺都没一把这鬼知道阿

楼主:
知道规格很容易找,这种不常用的没见过图又搜不出,只好人工识别靠谱了

网友:
怎么不照一张整体的照片,看一下是哪里的接口。

网友:
看线端子像PH2.0  的3P

网友:
很常见的啊  这个

网友:
这个要用卡尺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