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冬天要来了给流浪猫做两个猫屋

楼主(2024-10-20):
废旧模板边角料做的,还行。木方子内衬加强,大有5767打螺丝爽。

提醒下,飞机开孔器不是一般人玩的东西,没十年功底不要碰。

网友:
爱猫人士,赞!!

网友:
爱心人士点赞

网友:
我以前用大号泡沫箱做过,里边垫上了旧衣服。可流浪猫不进去,偶尔趴上边当猫抓板,都挠烂了。

网友A:
我家有个三手,三脚猫,不亲人,但是凑合养了
如果乖巧亲人的小猫,我还想搞一只回去
不亲人的就算了,在外面自生自灭吧

网友:
有爱的猪蹄

网友B:
这个洞口有点小了吧,以后猫长大了还能自由进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洞口有点小了吧,以后猫长大了还能自由进出吗?

洞口120直径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个三手,三脚猫,不亲人,但是凑合养了
如果乖巧亲人的小猫,我还想搞一只回去
不亲人的就算了,在外 ...

猫和人亲不亲,一半在猫一半在人。

我捡的一直流浪猫,刚开始特别凶,现在跟我越来越亲了,一天几次求抱求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猫和人亲不亲,一半在猫一半在人。

我捡的一直流浪猫,刚开始特别凶,现在跟我越来越亲了,一天几次求抱 ...

是的,可以与母猫可以有一段情、、、、鸟。

网友:
飞机开孔器到台转上操作最保险。话说这玩意儿做音箱也非常合适。

网友:
防护到位

石膏板 装 半球 开孔  ……用不了这么长的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可以与母猫可以有一段情、、、、鸟。

网友:
楼主是好心人啊。

网友:
有爱心,而且这手工做得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猫和人亲不亲,一半在猫一半在人。

我捡的一直流浪猫,刚开始特别凶,现在跟我越来越亲了,一天几次求抱 ...

反正我家那个三手猫,以前是摸肚子不行,生气了就挠我,现在随便摸小肚子,尾巴都可以
但是没有主动过来求摸求抱,除非给猫条什么的
叫也不过来,臭猫
有机会弄个可爱点的,能揍它最好,给它点压力,让它知道谁是老大

网友:
做的不错,有模有样
飞机开孔器也没那么可怕,两只手都不要在开孔器工作范围内就不会伤到手

网友:
再装两个喇叭,没猫时当音箱。

网友:
流浪猫警惕高,好像不喜欢这种一个小洞出口的箱子

网友:
有爱心人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