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防毒防尘面罩和滤芯,优劣存在天壤之别

楼主(2024-10-20):
总有人说戴面罩碍事或者说喘不上气,
确实是干体力活时戴口罩体验很不好。
直到我用上这种大面积过滤棉kn100级别的,
我才知道原来戴面罩呼吸阻力也可以这么低。。。。
这种滤棉耐用程度比普通滤棉起码高了10倍,原因是这种kn100的滤棉过滤面积大得多,专业程度也高得多,产品价格也贵不少,内部分了很多层。

然后面罩也很重要,面罩一是要保证密封性,其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呼吸阀上的膜片,面罩耐用程度和性能就是这部件起决定性作用。

最后还是提一嘴,3m 7502是行业标杆,但是3m假货比真货还多得多,所以穷哥们就别去蹚浑水了,直接选择国产。

我现在面罩是安爽利308a,通用3m接口,然后滤棉盒滤毒盒我什么牌子都试试,只要是正规厂子。

戴活性炭滤毒盒拉粑粑闻不到气味。。。

这种白色滤棉只能作为滤毒盒的第一道防护,或者是不干体力活使用,在重度粉尘下堵塞速度很快,人马上就不自主的想摘口罩。我戴图中橘色滤棉能干一天不脱面罩。

最好是备用两个,一个专门对付粉尘,一个对付毒气,如果是重度粉尘和毒气都要双管齐下,那成本就高了,3m有一款这样的滤盒,超级贵。。。。

另外提一嘴,对防护器具的性能和佩戴调整不熟悉的情况下,即使有最好的装备,此时暴露在致命环境中会大概率嗝屁。。。

网友:
国产剧一直那么专业

网友:
国产剧一群大聪明

网友:
说国厂剧聪明的聪明,说其大聪明的大聪明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不是白说的

网友:
楼主说的图中橘色滤棉能干一天不脱面罩,是指在重度粉尘的情况下吗?

网友A:
粉尘比较多的情况下买橘色滤棉是不是好点 我干弱电检查跟粉尘打交道

网友:
一直用鼻子那款,用N95滤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尘比较多的情况下买橘色滤棉是不是好点 我干弱电检查跟粉尘打交道

那可不是好一点。。。。。不用非要买我说的这牌子,有钱可以买3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不是好一点。。。。。不用非要买我说的这牌子,有钱可以买3m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谢谢

宝顺安 方盾 思创 3m都可以,只防尘的话用kn100级别的, 还有个kp100的适合另一种场景。

网友:
过滤器可以用气从里往外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