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REMAX RPP-310/4万毫安充电宝容量衰减,拆开看看

楼主(2024-10-20):
这个卡扣超级难拆。拆完之后外壳有很多大坑。这个充电宝的容量是4万毫安。除以3.7V,正好是标称的148wh。用小台灯把他的电放干净。然后再用充电器充满,一共才用了9.4w时。看来现在这个电池已经废了,只剩标称的零头了。电路板留着电池放电之后扔掉。

网友:
换电池继续用!

网友A:
不错,还是快充的,看能不能装一个46950电池进去

网友B:
多组电池组装在一起吗

网友:
power cc现在已经涨价到不可思议了

网友:
40000mah,这个是移不动电源了。

网友:
大号炸药包啊

网友C:
据说是电动车分选,等级较低大单体电芯。可以买好电池换上。动手能力好的尝试改免焊接加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还是快充的,看能不能装一个46950电池进去

买好点儿的18650是不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组电池组装在一起吗

这个电池一共是四块儿,都是串联的。满电电压是1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是电动车分选,等级较低大单体电芯。可以买好电池换上。动手能力好的尝试改免焊接加热缩管。 ...

以后再鼓捣啦,我看1万毫安的电芯也要40块钱一块儿,没必要鼓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