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这种多个时间计时器?

楼主(2024-10-20):
需要一个多时间计时提醒器,淘宝上没找到。
一旦启动工作,可以分别在10分钟、25分钟、40分钟分别提醒,有没有这种计时器?
一键启动就可以设置多个事件间隔的提醒。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功能现在的手机不就有嘛。

网友:
如果是每隔10-25-40一个循环的话,只有通过PLC实现,其他的还真不好找。

网友B:
我也在找,目前没有合适的。PC上没有,手机APP偶尔有一个,但手机会杀进程。

有个mx5旧手机,可以定式闹铃,比如每隔15分钟响一次。其他手机上的定时,只能响一次,不能重复。

网友:
可能要直接开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功能现在的手机不就有嘛。

生产设备上每隔一个时间就要人工操作一下,手机不方便,想买个简单的提醒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找,目前没有合适的。PC上没有,手机APP偶尔有一个,但手机会杀进程。

有个mx5旧手机,可以定式闹铃 ...

手机实现这个功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app自身的定时方式,app要保持后台运行,一旦被杀掉就不响了。
二种是调用系统闹钟功能,这个方法不需要app保持后台运行,甚至即使是手机关机也能响,当然前提是手机支持关机闹钟功能。

网友C:
这个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吧

网友: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
8楼的应该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吧

满足不了要求。
比如我想做一道菜,点火启动后5分钟后放油,8分钟放盐,10分钟放肉,15分钟放蔬菜,18分钟出锅。
但不能设置成具体时间,因为我不确定是6点钟做菜,还是7点半做菜。
不知道说明白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足不了要求。
比如我想做一道菜,点火启动后5分钟后放油,8分钟放盐,10分钟放肉,15分钟放蔬菜,18分 ...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请你看仔细介绍,那个不是具体的几点钟时间,而是倒计时,10个独立的倒计时,分别设置5分钟、8分钟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