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求助 金泰克S320 256GB这个盘用什么程序来开

楼主(2024-10-20):
只知道主程序看主控RTS5733DLQ,网上看刷写程序后缀好多.不知道怎么确定用哪个..

网友:
去网上下载,挨个试试,开始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5733dlq啊....都写出来了

网友:
flash id查颗粒制程,再根据颗粒找工具

网友A:
拿去试试 就只有三个
5733DLQ_YMTC_VA001CB5.rar: https://url60.ctfile.com/f/32792260-1342531099-86e4d2?p=6728 (访问密码: 6728)
RTS5733DLQ_H3DTV4_4P_SSDMPTool1.76_C38_FW_20190717.rar: https://url60.ctfile.com/f/32792260-1342531102-4da962?p=6728 (访问密码: 6728)
盈通RTS5733DL-H16专用.zip: https://url60.ctfile.com/f/32792260-1312206334-3efe56?p=6728 (访问密码: 67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试试 就只有三个
5733DLQ_YMTC_VA001CB5.rar: https://url60.ctfile.com/f/32792260-1342531099-86e4d2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