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燃气灶少走弯路经验

楼主(2024-10-20):
维修燃气灶少走弯路经验.

最近遇到过2个燃气灶点火后手一松就熄火,评经验一般应该是热电偶和控制阀的问题,拆下来测试后都正常,并且控制阀非常不好拆,要全部扯开所有部件才能拧螺丝.
最后是发现按钮顶不到位的问题,只要将按钮螺丝拆下清除干净拧紧螺丝就解决,原因是按钮没有将控制阀顶到位.其中一个是点火按钮下面的橡胶垫老化膨胀变厚导致按钮没有将控制阀顶到位.
故维修时先检查这个点火按钮有没有问题就可以快速解决.

网友:
我遇到一个点火后松手熄灭,害我拆探针拆了好久没拆出来,年头久了都锈死了。最后发现是旋钮受热变形,造成点完火就拔起来的效果

网友:
这个问题的原因这么复杂,有个朋友出现了这个故障,让我去看看,有点怕怕

网友:
细心大胆认真分析的确能少走许多弯路

网友:
还是个经验问题,不少这类原理的燃气灶,时间长了需要按重一点,虽然轻重都能点火,但按轻了放手就熄火。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找到原因就行呀!!!

网友:
这个问题是产品设计缺陷

网友:
不放图片差点意思

网友:
燃气灶就那么几种故障 有动手能力的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