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按摩枕电源EB026

楼主(2024-10-20):
按摩枕上的12V2A电源,摔过一次虽然能用,但有点嗡嗡声。想打开加固一下变压器,没想到打开之后一通电芯片直接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炸完断电拔下电路板过了几分钟,不知碰到电路板反面哪里了,手麻了一下。吓一跳

网友A:
芯片型号是DK多少?

网友:
这个电源简单,也有2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是DK多少?

看不到型号了,炸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到型号了,炸飞了

DK125,淘宝上很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K125,淘宝上很好买

拆的时候开关变压器好像被我摔断路了,问题很大

网友:
就个12V电源,哪个上论坛的没有吃灰一堆的

网友:
天灵盖没了

网友:
肯定是电解电容器放电出现触电感,别修了换新吧

网友:
不拆还好,拆就炸、、、、鸟。

网友B:
看来楼主属于一拆就废系列

网友:
不值得修了

网友:
真多有2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属于一拆就废系列

这个属于意外

网友:
不拆还能用,一拆炸了。

网友:
先修修,练练手,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
400伏电容有电了,芯片炸了没处方电,正好碰到手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不会是铝线吧

网友:
看4楼的图炸了的芯片应该是DK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