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翻出5.25老软驱

楼主(2024-10-20):
拆一台复印一体机,拆丢了微小弹簧,找替换的都是大的不合适,仓库里翻箱倒底翻出些老硬件
都忘记压了多少年了,终于在软驱里夹出合适的弹簧

光驱  软驱 5.25 3.5 还留有一张5.25软盘

又翻出几条内存条 美帝原装

网友:
翻出来赚币,,不错

网友:
还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卧槽,真压箱底了,5寸盘都快30年没见了

网友:
这样对待古董。。。

网友:
老内存吗,哈哈

网友A:
还看到了光驱,时代的眼泪,当年大几百呢

网友:
发财了,现在几千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看到了光驱,时代的眼泪,当年大几百呢

光驱还有几个,以前带播放键的,外接电源功放听CD

网友:
这种内存条手里还有一些。

网友:
不好意思,我手头上还有两个5 .25的软驱。留下当记念了。

网友:
只用过3.5寸软盘,5.25寸软盘实物还没见到过。

网友:
5.25寸软驱得有30年了吧?286时代的标配,到了486时代用的就不多了,现在的主板早就没有FDD接口了

网友:
EDO类型内存条,老古董

网友:
5.25寸软驱装在现在的电脑上,估计没有可用的驱动支持了吧

网友:
5.25寸软驱用过,但是没有拥有过。我的第一台电脑为了降低成本,没有配置当时虽然还在用但是即将淘汰的5.25寸软驱,仅配置了一个3.5寸软驱。那个内存也不一定是EDO的,586主板才用EDO,486主板用的内存虽然同EDO引脚一样但是不是EDO。如果没有记错的话,EDO内存刚刚流行时8M内存大概二三百元,那个时候主流硬盘是540M或者1G。

网友:
就是类似上面这种内存(不是EDO),当年曾将两条单面的改为一条双面的,然后容量加倍了,自己骄傲了好多年。现在想来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运气超好,恰好能用。

网友:
放着吧,越往后越值钱。

网友:
我好像还有个DELL笔记本用的软驱,还带mini usb接口的可以接USB上去。
回头也翻翻看还能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