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4.3寸 车载显示器拆解

楼主(2024-10-20):
4.3寸 车载显示器

网友:
改造成电脑副屏

网友A:
装回去还能用吗?

网友:
我有同款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利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回去还能用吗?

能用  不过没必要了

网友:
早期产品分辨率低, 后期产品很少.

网友B:
看一下接口图片。试一下能不能接机顶盒当调试机用。需要有AV输入端口。

网友:
柔性电路板上面的元件太小,而且插头端好拔不好再装回去

网友:
我也有一套带倒车摄像头

网友:
这么小的屏幕,如何利用呢

网友:
还能正常使用的话,拆烂就浪费。

网友:
现在大屏时代,小尺寸用不上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只是纯屏幕吧

网友:
屏都能拆的七零八落,是真拆啊

网友:
尺寸太小了!!!

网友:
有AV输入口的话,可以当寻星仪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接口图片。试一下能不能接机顶盒当调试机用。需要有AV输入端口。

有AV 接口,主要是屏幕分辨率太低 320*240  尺寸又小,实在没地方用

网友:
拆开就敢废了,有点浪费。

网友:
我买过类似同款,买来打游戏用的现在吃灰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