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的EMI滤波电路 110V改220V

楼主(2024-10-20):
这可能是一个LED灯电源 110V输入 24V1A EMI滤波部分看不明白.

最左三个元件,兰色压敏电阻222M/400V 接到二个黄色MDC/Z321/90UL二个中间脚(这二个是压敏电阻还是快恢复保险)?

这个的参数怎么看?MDC/Z321/90UL  320V? 90是什么?

整流之后有二个滤波 68uF/200v 三个快恢复二极管RS1M, 这三个二极管的作用?

如果改成220V电压, 只把二个电容串起来, 取消这三个二极管, 前面的电路还需要有改动吗?

重画下

补充内容 (2024-10-27 15:28):
取消三个二极管, 二电容并二个470K电阻再串联, 接220V 输出25.2V正常.
就是前三个元件 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接, 图中二个黄色圆形串联点接个地(非火线零...

楼主:
谢谢, 改过来了.

网友A:
不如直接更换个220v供电的led驱动模块,注意电压范围和电流,电流稍微小一点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更换个220v供电的led驱动模块,注意电压范围和电流,电流稍微小一点耐用 ...

不是修灯, 是想用这个电源, 只是这个电源的EMI有些看不懂, 有些电源把这些都取消了, 一个保险后就整流了.

网友B:
改300V电容,以前110V改220,很多换电容可以,工看标签上的电压范围

网友:
不都是换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修灯, 是想用这个电源, 只是这个电源的EMI有些看不懂, 有些电源把这些都取消了, 一个保险后就整流了. ...

压敏电阻是不能串联用,220v一般用 470,430,560规格,用得完善是是供电间一个,然后供电分别对低一个,滤波电容串联要用并联均衡压电阻,不然平衡性比较差

网友C:
看电路应该是提高功率因素的,充电时两个电容串联,放电时两个电容是并联。

网友D:
这仅仅是填谷电路,提高功率因素的。

网友E:
这个东西改的性价比不高,还容易出问题,买一个也没多少钱。

网友:
不应该改变压器匝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300V电容,以前110V改220,很多换电容可以,工看标签上的电压范围

这个是二个200V电容, 直接串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是不能串联用,220v一般用 470,430,560规格,用得完善是是供电间一个,然后供电分别对低一个,滤 ...

看前三个元件, 二个黄色圆形 标记 MDC/Z321/90UL 确实是串起来并在电源二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路应该是提高功率因素的,充电时两个电容串联,放电时两个电容是并联。 ...

谢谢, 电容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仅仅是填谷电路,提高功率因素的。

头一回听说填谷电路, 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改的性价比不高,还容易出问题,买一个也没多少钱。

这个电源1元钱 做工还不错, 尝试改动 还能学到很多知识, 何乐而不为.

楼主:
取消三个二极管, 二电容并二个470K电阻再串联, 接220V 输出25.2V正常.

就是前三个元件 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接, 图中二个黄色圆形串联点接个地(非火线零线), 这个接地漏画了.

前三个元件, 二个黄色圆形 标记 MDC/Z321/90UL 确实是串起来并在电源二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