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长安遥控钥匙换壳记。

楼主(2024-10-20):
使用3年,按键处破损,pxx5元买了个外壳换上。

把主板移植到新的遥控器里面,

安装钥匙的时候,这里要注意固定脚位。

完美复刻,新遥控器的开模我感觉比旧的更好,手感更舒服。

长安标换大众标。

随机配送的螺丝刀,钥匙圈,折叠钥匙的销子。

网友:
怎么讲呢,这个遥控器。

(大众的,容易按键塌陷。)

网友:
大众车标值五万【V W】

网友:
不错又是新的了

网友:
12年了,按键表面破了,还没换,电池也还没换过,一直在想会不会换个还不如原来的。

网友:
我的车遥控钥匙也要换了。

网友:
5快的外壳,太便宜了

网友:
5元钱的外壳得到500元的效果
3年就换了,说明开车很多呀

网友:
按键破了不想换壳,抠开用软胶填充效果也很好,
我这个用的是透明软uv,固化后稍微凸起一点,手感更好了,
估计其它流动性好的黑色软胶也行,会好看点。

网友:
我的看了下要30+。算了还是将就算了

网友:
三年前的车应该是感应开门了啊,车钥匙放口袋不用按的,靠近就开门了,走远就自动锁车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一看就是不喜欢戴套的角色!

网友:
长安换大众,档次升级了。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东东竟然还能换壳,真好!

网友:
三年就按坏了?大众八年了还正常啊

网友:
三年就出现的损坏,看来质量还有待提高啊

网友:
换上能用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不喜欢戴套的角色!

我老婆也不喜欢戴套,都喜欢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