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教,博朗剃须刀清洁中心电路板拆解。

楼主(2024-10-20):
他这个液位传感器(或者导电率传感器?),怎么识别出来不是正牌的清洁液的,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
我用了十多年飞利浦剃须刀都是放到水龙头冲干净就可以了从没有用过清洁剂。

网友:
鉴于此物使用以后油污比较多,建议使用汽油清洗

网友:
我的也是飞利浦剃须刀,没有用过清洁剂。

网友:
都是干刮,然后一磕完事

网友:
洗板水试试

网友:
图片照的干净!!

网友:
线路板做工看上去很干净整洁,不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