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电瓶车安装蜗牛喇叭。

楼主(2024-10-20):
原本担心原装DC转换器带不动一对蜗牛喇叭,特意买了一个10A的单独供电。
到最后依然带不动,暂时安装一个蜗牛喇叭。
看来必须得买20A以上的才能放心带动全车用电设备。

台铃苍穹转向灯打开没有提示音,加装一个12v蜂鸣器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华晶惠联的质量咋样。
有灌胶款和铝合金外壳款,
20A的能带动全车用电设备吗?

楼主:
20a的68,30a的98 元

网友:
大喇叭,会不会太吵啊

网友:
小汽车上应该安装一个小音量喇叭,在小区等低速场合专用,提醒前面的行人

网友:
以前加过一个喇叭,按一下十多A,惊天动地

网友:
蜗牛喇叭太费电

网友A:
这个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怎么样

如果实标,这价格可以

网友:
买电子开关的蜗牛喇叭,我记得电流4A多一个,且没有瞬时大电流。

机械电子喇叭,在通电瞬间有个大电流脉冲。

网友:
声音太大,吓着小孩,小心投诉强噪音污染

网友:
蜗牛喇叭可能声音过大吧

网友B:
拼西西买了30a的,结果跟我20a的布局一样,后来退了。不过价格真心便宜,24包邮。
原来用的20a转换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4611-1-1.html
前一个星期又挂了,发现是电容失效了,mos管又挂了一个,换掉电容。顺便弄了个控制器,然后换好mos管后修复。
车子有30瓦的led透镜,100瓦高音嘟嘟器,还有两个起亚福瑞迪的盆喇叭,相当哇塞。

网友:
可以考虑两路20a带啊。拼西西24包邮一个的,用两路各接一个蜗牛喇叭,哈哈。

网友:
直接买个和车电压一样的不好吗?还要转来转去

网友:
喇叭太大了不一定都是好处。

网友:
华晶的还可以的。我拿来带汽笛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西西买了30a的,结果跟我20a的布局一样,后来退了。不过价格真心便宜,24包邮。
原来用的20a转换 ...

30a的贵啊,要100元左右,20a的能带动么?

网友:
安装后,全不会变成蜗牛电瓶车?

网友:
这要按一下,小心把路边的老太太心脏病给吓出来

网友:
这喇叭电流这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