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一下大家,为何现在新能源车的小电瓶不用锂电?

楼主(2024-10-20):
现在新能源车的启动电瓶,应该不象燃油车哪样,启动时还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去推动发动机了,为何它们还是用铅酸的,不改用锂电池呢???想不明白 。

网友:
这个电瓶要经常保持满电状态,锂电池满电,容量损耗快,锂电池温度特性不理想,低温,高温都不行。另外价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锂电比同容量铅酸贵的多。

网友:
主要是锂电池在过冲和过放方面都是致命的

网友:
锂电贵啊,,,贵多了。那个应用场景还是铅酸的更合适。

网友:
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BYD有一些已经是铁锂小电瓶了

网友:
单个锂电电流不够
多个组合电流够了价格又上去了
还是铅酸电瓶最合适

网友:
见过太多新能源车这个小电瓶缺电启动不起来了

网友A:
厂家偷懒,设计一个12V降压板给全车电器供电就行了,反正小电瓶也是靠大电瓶供电而已。。。。。。

楼主:
本身已经是新能源电车,还要搞两块电瓶,这个设计思路还沿用燃油车的,真是不应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厂家偷懒,设计一个12V降压板给全车电器供电就行了,反正小电瓶也是靠大电瓶供电而已。。。。。。{: ...

停车的时候,大电池是完全断电的吧。这时候,全车功能都靠小电瓶。如果用模块。那不是大电瓶一直耗电?而且大电池是大电流放电的。你直接用小电流放电。估计对电池也不好吧。。

网友:
小电瓶已经很赖用了,

网友:
民科才有新能源和旧能源的说法吧

网友:
假设年产50万台车,每台车增加10元的成本那就是500万,另外还有配套的问题,铅酸有成熟的供应链,锂电池想要配套,这么大的量估计难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停车的时候,大电池是完全断电的吧。这时候,全车功能都靠小电瓶。如果用模块。那不是大电瓶一直耗电?而 ...

停车是断电,不过小电流放电对电池更好。。。。另外,不少新能源停那一段时间大电池也没电,说明还是存在供电或放电情况。。。。既然这样,不如直接省 了小电瓶。。。

网友:
比亚迪不少电车都是锂电小电瓶了,没启动时用小电瓶的电,小电瓶没电了大电瓶会给小电瓶充电

网友:
铅酸电池适合长时间处于浮充的满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停车是断电,不过小电流放电对电池更好。。。。另外,不少新能源停那一段时间大电池也没电,说明还是存在 ...

小电池是车辆应急灯光、门锁、安全系统的备用供电,在主电故障时确保这些系统还能工作,不然你开车都打不开!

网友:
本来想用几节1号电池的,怕你们说玩具车,所以用了小铅酸

网友:
主要是标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