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消毒柜应该怎么修呀?请大佬指点。

楼主(2024-10-20):
丈母娘有个“华联好太太”消毒柜,坏了,让我修一下。我也不会修啊。。。

故障现象表现为:一开高温消毒就不好使了,看起来像是重启或者漏电保护似的。
消毒柜支持烘干和杀菌,杀菌正常工作,就是两个灯管亮,紫外灯还是啥的不懂。烘干不是灯管,是个加热丝似的,然后用个风扇将热气吹到柜子内。

一顿研究,发现故障应该是这个风扇引起的,只要不连风扇开机,启动烘干,可以正常工作,连上风扇就不正常,能听到继电器吸合,但是马上就断电了。
不正常的时候,感觉就像以前玩单片机驱动电机,电机的启动电流过大导致单片机重启了似的,消毒柜的面板显示都全亮一下,就像刚上电的状态。

我换了一个电机,也是一样的情况,又换了个很小的电机,电机可以正常转动了。

这意味着是这个风扇坏了吗?我用可调电源驱动这个风扇,12v298ma,转的呼呼的。
测量电路板上风扇的插口开始加热的时候10v,停止加热的时候还有4v,这是啥情况?不应该是0v吗?只要插上电源,都是4v,两个风扇插口都是这样。
我想知道,这到底是啥原因呀?

另外还有个事很不懂,这个12v风扇的插座,一个引脚是直接连的220v电源,另一个引脚通的ULN2003AN,这是正常的吗?单片机不会损坏吗?

请大佬们解惑,谢谢。。

帖子有点乱,抱歉不会整。。

网友:
线路板电源故障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过流保护!

网友A:
那就差风扇供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差风扇供电电路

风扇一端连220v,一边连ULN2003AN,这种情况应该咋办呀?是ULN2003AN的供电不足吗?

网友B:
整个板线路和市电是直通的,小供电应该是12v,+是接220输入整流以后的负端的,发热那东西不插,电风扇还不正常应该是12v不稳,拔了发热的以后正常工作就是220v供电线路电压不够。要看看房间线路了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和我一样不会查线路  实在不行还是找个店帮忙修一下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板线路和市电是直通的,小供电应该是12v,+是接220输入整流以后的负端的,发热那东西不插,电风扇还不 ...

发热不插问题仍然存在,应该就是12v不好。。但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容量变小了。

网友:
jurcc电容查一下,是不是电容变小了。

网友C:
先找虚焊点,没有换图中电解

网友D:
你的感觉是对的,就是单片机重启了,重启的原因是电源供电不足,带的负载一多就把电压拉低,低到一定阈值单片机就重启了,往这方面查,多留意电解电容。
12V风扇一脚接市电,另一脚接2003的原因我估计是这样的:这板子上的电源是非隔离型电源,它输出12V的正极线和市电的火线或者零线是同一根线。也就是说这根线相对市电的另一根线来说,电压是AC220V,相对于板子上12V电源的地来说,电压是DC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虚焊点,没有换图中电解

电解电容全都换了,故障依旧。。220V旁边的俩电容没换,没有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感觉是对的,就是单片机重启了,重启的原因是电源供电不足,带的负载一多就把电压拉低,低到一定阈值单 ...

感谢大佬解惑,小弟受益匪浅。
电解电容换了3个,但是问题依旧。。有人说让我换换2003试试,刚下单,等到了换换试试。。
12V这块,一共不到20个元件。。。可我太菜了,不会修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风扇外接独立12v电源。前提是消毒柜有交流电源开关,一关机整机没有电,风扇也停转,一开机,风扇就运转。

网友:
看着像电源带不动负载,检查下滤波电容

网友:
ic2型号?好像是一串联型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解惑,小弟受益匪浅。
电解电容换了3个,但是问题依旧。。有人说让我换换2003试试,刚下单,等到 ...

换了3个电解?一共有5个啊,311V有两个,电源芯片供电一个,12V一个,5V一个,4个都换掉吧。

网友:
18楼说的对,把另一块板也接上,上电,万用表测住图中两个点的电压,然后操作按键,把继电器都吸合,风扇也打开,看看这两点电压会不会下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