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视贝台灯SE040030-14W,请教如何改成充电款(已完成)

楼主(2024-10-20):
入手一台视贝台灯视SE040030-14W,插电款5W。

背面铭牌

外观、材质不错。

内部水泥配重块

内部电路板

控制板细节

想请问下,如果改成电池充电款,把空的原件补齐,并把R1的0欧姆拆掉,右侧焊上锂电池。这样就可以了吗?是否需要修改灯珠的限流电阻?

网友:
不知道怎么说,我有个11瓦的,改大了电池容量,但是因为可能做工不行的问题,会闪灯,最后换成朋友给的欧普的灯了。

网友:
我觉得可行,但你要知道元件参数、规格,也可以另加一个充电板,水泥配重换成18650电池

网友A:
我在回收站里收的好视力护眼台灯5块!18瓦,控制板坏了,芯片单片机坏了,没办法,换通用控制板7.7元!

网友:
加个充电保护板和电池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回收站里收的好视力护眼台灯5块!18瓦,控制板坏了,芯片单片机坏了,没办法,换通用控制板7.7元! ...

好视力的控制板网上我也找不到,通用的触摸不灵敏

网友:
欧司朗的台灯其实也不错。

网友:
不知道是啥灯珠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不知道频闪不?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B:
感觉充电部分的元件都没有装。
既然电源接口是独立小板,直接加一块4056小板进去,电源接口小板——4056——主控板,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网友:
补齐空缺的元件,我相当佩服楼主的决心。

网友:
做工确实挺好

楼主:
已完成改造,改造后的图片忘记拍了。用拼多多撸的3节东磁26E并联供电,拆掉水泥块,粘上电池。电池要带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充电部分的元件都没有装。
既然电源接口是独立小板,直接加一块4056小板进去,电源接口小板——4056— ...

是缺了锂电池充电电路、保护电路元件。下面8角的IC可以用TP4056代替,就是充电小板上的IC。保护电路可以用电池外置保护板。

网友:
看下充电时LED灯板亮度,比电池供电亮的话,改LED端限流电阻,差不多的话直接用。

网友:
5瓦的太小了吧,虽然可能也够了,但是总觉得没有冗余,万一用在大型桌面上读写,或者检修检测用,功率感觉应该设计到20瓦,可以调光调低用嘛,最起码需要高亮度的时候能够随时上来照度。 还有电路板上印刷这么多字,类似于说明书吗,提示安装工?那么安装工也不是专业的么,还要看文字说明才不会组装错? 现在的LED台灯好像没有一个堆料的,用料极尽很好的。关节转轴部位都是塑料件,灯体也是塑料的,这能用多久呢?

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台灯,就算是最差劲的E27灯口那种灯,全身都是金属的,螺丝钉固定的,基本是一辈子用不坏的东西。  荧光灯时代,松下的SQC-954 那种27瓦荧光灯的,全身都是金属杆,关节部分都是厚金属关节,用到今天二十多年了没一点问题。 电路板上面全是名牌配件,保护电路等。买四五百当然价格也贵,关键是很值得。很可靠,买一次就能用大半辈子。

网友:
恐怕装上电池,配重需要去掉,压不住灯

网友:
功率有点大了

网友:
TP4056充电板+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