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摇摇欲坠的胜利DM3218自动量程钳表 万用表换背光液晶偏振片 难度真高

楼主(2024-10-20):
给摇摇欲坠的胜利DM3218自动量程钳表 万用表,换背光液晶偏振片,反光膜  难度真高

1,偏振片是分反正的,有一面效果好,

2,两个偏振片上下夹着液晶屏,底下的偏振片后面再贴铝膜纸,

3,要裁剪,真是很不容易,撕下来的旧膜不要扔,可以比划大小

4,反复对照,扭动,让透光效果最好,

5,偏振片上下都有一层很薄的保护层,要撕掉,有一层是有胶的,把空气挤掉,难吧,哈哈

6,铝膜贴了,可以压一下,就展了,空气排掉,但特别软,简直没有办法

7,摇摇欲坠的烂表,固定电路板的4螺丝柱都碎了两个,最后靠外壳和电路板之间加了泡沫片,才卡住屏幕的接触.

8,胜利的材料真一般,但这个表超级省电,两节7号电池能用两年,

9,万用表电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质量要靠得住。这个表的塑料壳材料有问题,好几个地方都断了。

楼主:
原来的液晶背后的偏振片已经很老化,很多地方显示不出来了。

有的液晶屏后面只需要换个铝箔就可以,有的必须加偏振片。

楼主:
摇摇欲坠的胜利DM3218自动量程钳表

前前后后的,各种小毛病,都是结构和材料方面的。

网友:
胶水是个问题

网友:
为啥不换个新的,现在的表都是白菜价了

楼主:
手机偏光片通用大张可裁剪偏振膜 适用LCD背光屏OLED冷光屏ipad屏
商品ID 673835136009

商品类型 全新

价格 6.00元

网友:
工作台要给好评,饱经沧桑了,看来没少创造利润啊。

网友:
背胶哪面用喷雾器喷上水再贴,然后刮平,效果出奇的好,因为喷上水,背胶就不会一下贴得太紧,还有刮平的时间,然后一刮,背胶上的水就刮出来了,哪个平整度跟原装的一样,不起皱折不起汽泡,同样适用贴窗纸贴汽车玻璃的方法

网友A:
没贴平,楼上的窍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贴平,楼上的窍门好

这个当然,只要你上TB上买个窗纸,卖家自动赠送一页帖膜教程,就是说要先喷水,有些还说往水加两滴洗洁精,有些说清水就行,反正我不加水试了一扇窗,效果惨不忍睹,简直不相信自己手艺这么拉跨,加洗洁精和纯清水也各试一扇窗,信心马上回复了,一个汽泡也没有,也不起皱折,不喜欢还可以撕起再贴,因为短时间还不会贴太紧,你爱怎么刮就怎么刮,效果跟请专业人士贴的一样,当然,专业人士不必喷水,因为人家熟能生巧,咱十年也没贴几回,要经验没经验,要技术没技术,带背胶的不喷水的话一贴上去就粘紧了,连刮平的余地都没有,刮去汽泡也是难上加难,最后自己也没了脾气,背胶上喷上水雾,你喜欢皱折汽泡往左刮往右刮,往上刮往下刮随你喜欢,反正你刮哪它去哪,连带水珠也一起从边缘刮出来,效果好得不要不要的

网友:
变成了贴膜专项讲座.

楼主:
照片有几个是偏光片不同角度,两层的透光效果

网友:
也学到了,探索经验,方便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有几个是偏光片不同角度,两层的透光效果

貌似楼主还没搞明白那几个偏振的效果怎么来的

楼主:
摇摇欲坠的烂表,固定电路板的4螺丝柱都碎了两个,最后靠外壳和电路板之间加了泡沫片,才卡住屏幕的接触.

在本坛,后期看到胜利公司同型号的内部改进,起码有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