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用了13年的笔记本电池,终于坏了

楼主(2024-10-20):
前段时间充满还能挺 40分钟的样子,今天发现充电,电池发热了。
从没特意保养过,就是能插电的地方就尽量插电。
曾给一个女孩修过一台电脑,她听信谣言,把电池拆下来保护电池,说是对电池好。她那电脑到我手上的时候,电池饿死(她一次都没用过电池,电池拆掉笔记本还放不平稳),硬盘也有一些红块坏道。

网友A:
十几年前的电脑,也差不多该退休了。

网友:
能坚持13年,不是一般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前的电脑,也差不多该退休了。

嗯,加到12G内存,还是退休了,还是台式机用起来爽。就偶尔手机刷机用笔记本,因为怕刷机途中停电。

网友:
联想的机器?

楼主:
我看别人拆过。里面是大红袍电池。

网友:
电芯还能用几年。

网友:
我还有个09年出品的sony笔记本

网友B:
十几年前盛传这个谣言,都拆下来放抽屉里。我就不一样,一直插着用,也是用了四年挂掉了放抽屉4年的应该也挂掉了,差不多。

网友:
同是2012年单位发的华硕,电池也充不了电了,加内存4GX2,换SSD,装干净Win7,只装几个刚需软件,上上网办办公,看看电影还是行的。。。前些时候键盘坏了不好用,,35淘宝买了个,,贵啊,,机 子也就值个100吧

网友:
电脑还用的话,直接淘宝买块新的电池,花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前盛传这个谣言,都拆下来放抽屉里。我就不一样,一直插着用,也是用了四年挂掉了放抽屉4年的 ...

电子论坛的朋友应该懂相关电池知识。充一半电保存。保持电压单节3.2V以上,应该放十年没问题。联想Y470之类的有电池设置功能,经常插电时设置电池保持50%左右,就不会这么快挂掉了。

网友:
能用13年,这可以做广告了。

网友:
至少半年来一次充放循环,一只放着不饿死才怪呢!

网友:
没有饿不死的电池  只有不会用的傻瓜

网友:
饿死的电池可以试着激活

网友:
我一般使用时电池都是拨下来的,很少移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