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兄弟标签打印机E550W 无法打印

楼主(2024-10-20):
兄弟标签打印机E550W 无法打印   开机显示图片画面 按什么都没用,连电脑也无法打印。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https://www.95105369.com/Web/DownloadDisp.aspx?f7e3052e943ffc30f1d1f7b2cb4467382a39722578c354fb535d96d099ae2040

网友:
这应该是提示打印机与电脑正在联机的意思,关机拔掉电池试试,或者查一下说明书里会不会有类似情况说明

网友:
谢谢分享,故障经历,提示图可能跟传输故障相关,重连、重启机器试试?

网友(2025-07-15):
可能跟传输故障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