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r7000p拆修失败

楼主(2024-10-20):
原装无拆无修,上电,0.014反复跳动
拆机

各路供电打阻值,打到显存阻值为0

断开供电,上电正常。

1v显存供电烧机,5a电流表直接打到头

拆掉一片还是阻值0.002
再拆一片阻值0.006
然后0.026
巴拉巴拉.....
拆完还是0.0xx
完了,电串进gpu了吧?电路图上面显示这个电是进gpu里面的,完了短路
gpu嘎了
还原尸体,整理遗容,白布一盖,抬走

最近私活都是翻车的,亏配件,亏电费,亏人工,亏烟..........再来一支冷静一下

这几年的联想怎么了,还有一台应该是u虚焊或者嘎了,没设备搞,等霉运过了送大神搞

网友A:
联想你修得多,那是你没看见联想卖了多少。

网友:
哎,维修师傅不容易呀,费烟!

网友B:
点位图都有,这一看老兄就是弓马娴熟的老手了

网友:
改成核显试试

网友:
既然查出GPU挂了,找料板拆换就是了!

网友C:
现在笔记本可拆性越来越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都有,这一看老兄就是弓马娴熟的老手了

点位图几块钱,几块钱就能买到的。租个号一块钱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你修得多,那是你没看见联想卖了多少。

有道理,卖得多当然坏得多

楼主:
那个,我不会啊,就这已经超出我的能力了,以为是发财电容的

网友:
难道是那批用的低温锡?

网友:
芯片级维修,高手

网友:
联想r7000p好像是拯救者,算是联想的中高档产品。

网友:
联想走1bm都收购了,如今也生产垃圾货了?

网友:
所以前二天给孩子买了戴尔的

网友D:
点位图如何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位图如何搞到的?

租个号来用不就行了吗,网上有人出租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租个号来用不就行了吗,网上有人出租号

我说是显卡或者机器的维修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笔记本可拆性越来越差了

就没打算让你修,最多扩硬盘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