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此板开卡方案ps3111-s11-13➕东芝ufs

楼主(2024-10-20):
外壳是七彩虹sl500 240G

SN:SHQ81J501498查无次sn
内部ps3111-s11-13 加两颗thgaf8t0t43bair
转接板再短接rom孔,认一个ps3111 scsi disk device
量产工具ssd mp tool_v2.2.85认盘 20M
RDT FW:SBSC61.2.BIN
开卡报错:
I_C0Ba
CRC for Section_1 failed
(0xffffffff)!!

网友A:
应该掉CE啦,UFS的触点小,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掉CE啦,UFS的触点小,加焊一下试试

不是 3111开ufs我试过 确实是这个报错

楼主:
是要换板还是要怎么滴特殊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掉CE啦,UFS的触点小,加焊一下试试

掉这么对称应该不是

网友:
这个需要专用开卡软件,开完卡后id才会全部显示

网友:
要用UFS专用版才可以开

楼主(2024-11-21):
补充一下,这块板子不短接可以认盘认容量,不能分区格式化。话说这个ufs开卡专版哪里搞?自己生成固件是否可行?

网友:
期待下文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