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x6000路由器红灯不联网维修(cpu虚焊)

楼主(2024-10-20):
网友的机器,用户说过保了用着突然断网,指示灯变成红色,收到后恢复出厂设置开机有线连接获取不了ip:

无线连接正常:

拆机,没进水的痕迹,主板干净:

这种故障一般是cpu虚焊导致与交换芯片(MT7531AE)的RGMII总线断开导致,接下来拆下cpu,吸锡带拖干净焊盘:

cpu植锡:

装好cpu:

开机一切正常,电流正常:

装机发现指示灯开机不亮,过一会亮红白灯,拆下指示灯小板,发现灯珠已经发黑损坏:

换好新的指示灯: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A:
长期发热虚焊

按计划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发热虚焊

按计划报废

7x24小时工作,用几年就坏了

网友B:
散热要是加强一下能多用几年,主要是热量散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要是加强一下能多用几年,主要是热量散不出去。

贴住cpu的散热片不怎么靠谱

网友:
现在的东西虚焊很多。

网友:
楼主技术强近啊。

网友C:
我也有这款路由器,话说这这玩意儿发热量那么大吗?CPU都能烧虚焊了。

网友:
很多人不关机,用一二年就基本上虚焊坏了,也正常,是时间换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款路由器,话说这这玩意儿发热量那么大吗?CPU都能烧虚焊了。

热量还是其次,主要是长时间不关机

网友:
虚焊太坑了

网友D:
我也有这款, 也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这款, 也挂了

要不要发来看看

网友D:
突然就不亮了, 官方救砖, 长按reset 加电源 几秒钟后有红灯闪烁, 显示刷机包传送过去, 然后就没反应了, 灯也不亮。  这大概啥毛病? 维修成本?  我找不到合适的包装盒, 该死的天线折叠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突然就不亮了, 官方救砖, 长按reset 加电源 几秒钟后有红灯闪烁, 显示刷机包传送过去, 然后就没反应 ...

天线可以错开叠起来,左边两根往右收,右边两个往左收起来

网友(2025-06-08):
我家的WIFI组网MESH,用这台和小米AX6000一起,同样是连续不关机,小米路由器暂时没有问题,这台总是断网,最近出现了指示灯都不亮了。百度搜索后,在百度贴吧里的小米路由器群里,有发帖说是灯珠坏了,并告知了淘宝的卖家名字。买好后让公司电工拆开,真的是没有料到,没有相关经验的无法顺畅拆开主板,更换灯珠。公司电工现在已经研究一周了,不敢轻易下手去暴力拆解更换灯珠。看来,买啥东西,都要买这个品牌的发家产品,小米现在太飘了。我家的另一台路由器,待出现了问题,就直接更换成普联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