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还是因为心痒又败了个德力西品牌无刷锂电钻,那必须开拆.

楼主(2024-10-20):
之前退货了几个电钻,这次看到德力西二手无刷手电钻,支持冲击功能,价格也不算高于是又败回来. 机器是21V不带电池到手记得是45元,然后拼夕夕买了俩21V配套电池+2A充电器,附上这是开拆图片.

机器全套这样,大部分手电钻基本款.

机器顶部,高低速调节,螺丝,钻头,冲击功能档,螺丝力矩调节挡.

机器背部,挺脏也有点磨损,没有高档机器的不锈钢尾板当锤子功能.

必须上标识,DELIXI德力西,NW-3X10-1,DLX-FDR1227. 0-450R/min,0-1800R/min .

手柄标识: BRUSHLESS .

外壳内壁骨架挺多,手柄太浪费内部空间.

底座电池连接铜片,请忽略那黄泥般的残留.

调速开关,也是脏的很.

正反转按压开关连接柄.

电机尾部固定轴承.

变速行星齿轮连接口.

无刷电机头部,也连接一个固定轴承.

21V电机这么粗的线圈,有点吓人.

无刷驱动板.

电机尾部.

行星齿轮波箱.后端连接机械速度档位拨杆.

便宜的电池.

虚标的参数.

该有的标识.

顶部壳固定卡扣.

电池保护板.

电池,绿皮,额.应该也是便宜货.

双层18650电池组.

网友:
不带冲击的裸机多多才三十多,我买了一个

网友A:
电钻和电池都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钻和电池都还可以。

电池理论上才2600,标6000还叫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理论上才2600,标6000还叫不错

我也买过这种电池,20包邮。这个1300mah是靠谱的,单节内阻大概24毫欧。至于外壳标的容量,看看就好,别当回事。

网友:
电池保护板就那么几个零件,背面没单片机吗?

网友:
电池保护板,大艺款吧

网友:
也跟买了一把一电一充,因为电池不和家里通用。没要冲击的,又有线的。。电池打算再买一个壳,自己组。。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冲击会不会很弱?

网友:
用得还挺旧的了

网友:
驱动板居然和 12V  16V 一个样

网友:
通用电池包,这个容量18650,价格还算正常。

网友:
四十多能买到这个很不错

网友:
这个冲击效果如何 ????

网友:
45能买新的公模机 干嘛买二手贴牌德力西

网友:
德力西除了主业电气设备,别的贴牌的都不建议买

网友C:
21V不带电池到手记得是45元,很好,也心痒痒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V不带电池到手记得是45元,很好,也心痒痒的了

是品牌的还是很有想法,拼夕夕的低价还是没有信心.

网友:
做工比较凑合

网友:
外壳标的容量,别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