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大功率电源线发热,原来是内阻很大

楼主(2024-10-20):
2500瓦电炒锅电源线,老是发热严重,烧坏了3.4次,以为线的功率不够,重新换了一条线差不多粗,发热不是很严重,用表测了一下内阻40多毫欧,发热严重的线内阻已经1欧多了,怪不得老是发热,还以为是线的功率不够!万用表无法测出来

网友:
烧线圈是不是因为电源线问题?

网友:
线尽量用粗线(芯),买插头、插座自己接线,我家电高压锅用的时候线就点发热,我用插排线做了一根,现在感觉不到热了……

网友:
用1平以上的线应该可以的。

网友:
估计铜包铁!

网友:
内阻1欧多,铝的都没这么大内阻吧

网友:
要单支2平方毫米的纯铜线,3平方的铝线,6平方的黄铜线才够用

网友:
看图中线径至少应是0.75平的,这线不是国标线,是三无产品的线,铜不纯或是铝线镀铜色或是铁质铜色,短期用用和小功率用基本不会有影响,大功率或是时间一长,就是这样了,几米的线哪会有这么高的内阻了

网友:
大功率要用好线

网友:
1平方线 足以  2500W

网友:
1.29欧,线阻确实太大了。

网友:
大功率的要 用铜线 ,杂铜的都不行 。

网友:
现在国标拖线板都已经要求1平方毫米了。2.5kw的用电器具至少要用1平方毫米的铜线。不然线发热厉害。(1m以内可以用0.75平方毫米的铜线)。

网友:
这种非标线大部分都是插头和线哪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2500W,至少要1.5平方的才够

网友:
买个插头和1.5的铜线自己做一条

网友:
线损也就15W左右,应该只是温热。有可能不是纯铜,所以热量散不去!

网友:
TS457和另一款数码管的比较,排除价格因素,哪个更好?

网友:
什么内阻不内阻的,你线太细了, 2500差不多12A的电流, 你的线看着连1平方都不到,应该是0.75的,甚至只有0.5平方都有可能, 垃圾杂牌就是从这些地方省成本的..管你危险不危险,不发热才怪, 12A要2平方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