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多年前的干衣机

楼主(2024-10-20):
这个干衣机是冬天用来烤衣服的,今年刚开始用,老人说感觉不太给力了,我看了下,未见异常,也有暖气,猜测是不是风力弱了,电容有问题了?
拆开才发现里面是个电脑那种无刷风扇,风扇运转流畅也无异响,里面灰多,可能是风路受阻,搞了卫生装回去,下一步看看消耗功率和效果是否异常。
风扇竟然是变压器供电的,这个牛逼,滤波电容有点小,拆开了总要干点啥,换了个大的,反正垃圾多的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1773-1-1.html

网友:
积灰不少,清灰应该有用。

网友:
PTC发热片的,有时是金属压片氧化与PTC接触不良导致发热功率低

网友:
换个功率大点的风扇

网友:
和暖风机原理差不多

网友:
里面灰尘太多。

网友:
PTC发热片是多大功率的,风道有没有暏塞

网友:
风扇看起来不大啊,清理完有改善么

网友:
我以前换过大功率风扇好像就不是很热了

网友:
用这种风扇是有原因的。

网友:
还带变压器厉害了。

网友:
定期清灰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