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IKE15B+按背光电阻档会归0?

楼主(2024-10-20):
有一台表电阻档测量电阻9欧电阻值在38欧,不准,其它档位均准,当测量电阻值时按下背光读数值值归零,有网友手上有该表的可以试一下是不是这回事(背光一直按下时电阻值归O)。

网友A:
帮你试过了  无论长按短按都电阻都不会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试过了  无论长按短按都电阻都不会归零

多谢支持,我这块表在不量电阻的时候按背光是不归O的,在测电阻的时候按背光键长按倒是归O,郁闷中。

网友:
可能表有问题

网友:
我是改了才可以归零,建议看看说明书。

网友:
测试了,结果与2楼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试过了  无论长按短按都电阻都不会归零

不是归零是按下时少了几十欧姆,这块表是有点小问题,用短路时有十几欧姆的底数。按REL可以进归零,再测试电阻才准,不过不按REL键测短路值有底数,看来是有点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