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下水质检测笔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4-10-20):
最近好多广告都在推水质检测笔,几块钱一只那种。看了一下有人说有用,有人说没用,再次想探讨一下,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纯净水是不导电的,检测原理大概率就是根据水的导电率吧,也就是电阻,如果是这样的话,能不能自己做一个?

网友:
原理上可以

网友:
自己做没有标准

网友:
差不多就是这样,关键买买也没多少钱,自制不划算

网友:
电导率,就是每厘米电阻的倒数

电导率是测量值,TDS是计算值,自己做亏工钱,因为家庭净水用的淘宝上最便宜的就够了,专业的你做不来,我公司常用的几千块一台

所谓纯水只是相对的,一定会有电导率,娃哈哈的电导率可以到3以下,其他的较高。RO膜做出来的到不了这么低

网友:
反正没什么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不过你要收集数据,电阻与tds对应关系

网友:
基本上就是测导电率,理论上可以做出来,要有换算公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不过你要收集数据,电阻与tds对应关系

不需要,因为不存在这个对应关系

xx电阻/电导对应xxTDS只存在于某一单一溶质的情况下,显然这种情况很难存在于生活中

所以,高浓度进水看不来,怎么都不准,南方自来水看个大概,RO产水的话,10us/cm上下,就算到20都是可以的

网友C:
微生物能否测出?

网友:
TDS 测试仪是一种电化学分析仪器,用于测量水体中总溶解性固体含量的
仪器。该仪器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在两个电极之间施加电压,使得带正电荷的离
子向负极移动,带负电荷的离子向正极移动,离子的定向移动在电极间形成了
电流,通过电信号转换,可以读取总溶解固体物(TDS)的浓度值。
TDS 测试仪主要由电子单元和传感器两部分组成,电子单元通常包括信号
发生器、测量单元、检波器、读数部分等,部分测试仪还有 TDS 常数调节器、
温度补偿器和测温功能单元等。传感器单元主要包括 TDS 测量池、部分还带有
温度传感器。

JJF(浙) 1204-2024 总溶解固体(TDS)测试仪校准规范

网友:
有资料说是测水的导电率

网友D:
我有一个,到货试试就没用了

网友:
自制不划算

网友:
这玩意有用吗

网友:
就是测电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到货试试就没用了

还是有用的,定期测测,就知道滤芯要不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用的,定期测测,就知道滤芯要不要换了

是的,app都是估测,看tds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因为不存在这个对应关系

xx电阻/电导对应xxTDS只存在于某一单一溶质的情况下,显然这种情况很难 ...

谢谢,够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生物能否测出?

主要就是喝的水,我们都是烧开喝的,杀灭微生物不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