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EP触摸延时开关

楼主(2024-10-20):
这两天没事,折腾换气扇延时关机,网上买了个延时模块装上,挺好用的,再也不怕忘了关一开一天烧电机了。

本想自己折腾个开关电路,搜寻配件时搜出一个触摸延时开关,记得当年也是想折腾办公室卫生间换气扇时网上买的,因为这个延时时间太短,只有三四十秒钟,不实用就一直闲置着,今天搜出来拆开看看,看能不能改延时时长。

86的面板,一块触摸金属片,一个LED指示灯。

两个接线柱,不知道为什么要多开三个孔空着。

钢底板,够厚实的。

卡扣结合。

塑料盒也是卡扣结合的。

电路板反面,一弹簧顶在触摸金属片上,俩电容。

很简洁,放了这么多年,无灰无锈。

电路板正面,电源经过负载回路到这儿,经过整流后受可控硅控制,可控硅受延时电路控制。

可控硅型号。

芯片,得益于华为手机摄像头变焦功能,拍的很清晰了。

电路全貌。

大佬帮分析分析,怎么改变延时时长?

网友:
4011 常用芯片

网友A:
这款是固定时长,

无法更改

网友B:
两个电容估计有一个加大可以延时,或者找到对应的电阻加大试试

网友:
试试那两个电解。或者背后这个245的电阻。

网友:
普通便宜的延迟开关多是最长40秒。那种能延迟几分钟甚至更长还可调的,见过卖30元左右

网友C:
百度一份图参考一下

网友:
感觉电容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改电容吧,不过得多次测试

网友D:
弄个定时器开多长时间停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固定时长,

无法更改

那就没法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份图参考一下

谢谢,这张图几乎就是这个触摸开关的电路图,不知道改变C2的容量能不能改变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容估计有一个加大可以延时,或者找到对应的电阻加大试试

如果可以,改电容方便些,电阻都是贴片的,太小了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定时器开多长时间停多长时间

工作模式不同,不好折腾。

网友:
应该还有功能被阉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是固定时长,

无法更改

张口就来,4011又不是专用芯片,有比rc延时更简单的方法吗,rc延时换电容就行。

网友:
可以试一下改变R6的数值调整RC放电时间!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张图几乎就是这个触摸开关的电路图,不知道改变C2的容量能不能改变时长? ...

R6,C6组成RC放电电路,增加C2容量就能增加延时时长。

网友:
这玩意比较省电,要是能自由设置每次亮的时间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