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普通21寸显示器,待机状态功耗能有多高?

楼主(2024-10-20):
我用淘宝上10几块钱买的功率计测,11W左右,是不是太高了?

测试环境:主机关机(接电源)条件下,单独测显示器的功耗。

网友:
是高了点儿!

网友A:
新款显示器应该在1W以下。

以前老旧的CCFL灯管的能到2~3W的样子.

11W的话那是太大了,我24寸高刷显示器工作的时候也就12W左右。

网友:
是不是背光没有关闭?背光电路故障了、

网友:
功率器估计不太精准

网友:
24寸的灯管显示器,工作时40W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款显示器应该在1W以下。

以前老旧的CCFL灯管的能到2~3W的样子.

我测了显示器正常工作的功耗,也在10多W,估计是功率计有问题,很不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款显示器应该在1W以下。

以前老旧的CCFL灯管的能到2~3W的样子.

CCFL不可能才2-3w吧,我有一个17寸的老显示器基本不低于15w,我都想改为LED背光

网友:
一般几W吧,11W确实有点高吧,显示器是LED还是CRT?
再说你的功率计准不准呢

想起多年前在论坛买的,数字电表改的功率计,不知道被我丢哪吃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了显示器正常工作的功耗,也在10多W,估计是功率计有问题,很不准

先测个灯泡看准不准啊

网友:
11W的话那是太大了

网友:
LED的省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FL不可能才2-3w吧,我有一个17寸的老显示器基本不低于15w,我都想改为LED背光 ...

我说的是待机。

不是一直讨论待机的么?

网友:
11W应该是工作时的功率,主机刚刚关闭时显示器不一定马上进入待机状态,可以等几分钟再测

网友:
杂牌显示器么?

网友:
没进待机吧

网友C:
吓得我赶紧测试了一下显示器待机功率,还好就0.8W,正常工作是功率是18.5W左右(说明一下是19寸明基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吓得我赶紧测试了一下显示器待机功率,还好就0.8W,正常工作是功率是18.5W左右(说明一下是19寸明基显示器 ...

这个应该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吓得我赶紧测试了一下显示器待机功率,还好就0.8W,正常工作是功率是18.5W左右(说明一下是19寸明基显示器 ...

以前测试过,待机1w左右,工作是19-20w左右的.

现在的LED显示器就没有测试过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