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调感车机BL-151

楼主(2024-10-20):
17号在回收站拿回来的车机,外观不缺件,又是调感的,拿回来就拆机。具体是什么车拆下的,不太清楚。

ta7640

ta7343

功放tda2005r,拍了好几次都拍不清楚型号

调感

接12伏电源和天线,调频收音正常,无杂音,中波无台。

按下F/C键切换成时钟,右边H和M是调时间的,AM是早上。

车机功能完好,很幸运,好好收藏。

网友:
福田货车的收音机,应该能用。

网友A:
没有看出来哪里调感。

网友:
纯收音机啊,不带CD也不带卡座,真是够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出来哪里调感。

看高频头是调感的。就算是调感的灵敏度高低相差很多。

网友:
国产7640 还可以 2005音质好听  一直舍不得扔

网友:
现在好像ZF又要求强制在新车上装这玩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出来哪里调感。

图片转帖自坛友redhill:
一代名机 --- 北京2023S越野吉普车 车载调感卡带车机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24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转帖自坛友redhill:
一代名机 --- 北京2023S越野吉普车 车载调感卡带车机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 ...

这么复杂,调感的有什么优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调感的有什么优势呀?

百度查一下资料,简单几句说不清。

网友:
现在这款老车机也能无损升级蓝牙功能,而且有的还能播放内存卡。秘密就在现在的磁带式蓝牙播放器,不改外壳和线路,可以升级为蓝牙和增加内存卡播放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调感的有什么优势呀?

调感受外界因素影响小一点吧!

网友:
N年前,论坛里玩这个很多,现在好像都没大兴趣了。

网友:
就是个车载收音机

网友:
看着有点单薄

网友:
内部太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感受外界因素影响小一点吧!

调感对震动和空气湿度不敏感,在车上比可变电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