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长风牌古董收录机CF6772C

楼主(2024-10-20):
17号在回收站看见,成色不错,收音4波段,双卡磁带,可惜没有音箱了,收音天线也没有。

拆开看见2块大线路板,收音一块(收音频率牌下面),录音和功放一块

ta7640

ta7343

d7335

d7240ap

录音D7668

频谱

接电试机,有很多杂音,收音和录音都不能正常出声,年代久远电解电容已经坏了。先收藏,以后换掉电解电容、电位器再试机。

网友:
1988 年左右的产品。

网友:
那个时候的产品质量过硬,电解电容质量也好,收录机大部分是组装的。

网友:
那个时候的好产品

网友:
国产机里很认真的产品啊,不过这类机器如果仅从声音来说,还是用进口货好。

网友:
好好收拾一下吧,可以收藏的

网友:
可以收藏 技术发展史的见证

网友:
D7240旁边有个电解电容漏液了,修理好,听收音机,效果应该很好的。

网友:
时光匆匆磁带已不在

网友:
确实不孬,不过缺对原装音箱,现在不大好配对了,得慢慢寻。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当时的高档货了

网友:
看起来很有年代感

网友:
当年的国产类似产品基本都是败絮其中

网友:
7240+7343 经典组合 灵敏度还可以  磁带 功放差了点

网友:
IC用料还可以

网友:
这种磁带机芯质量很垃圾

网友:
确实很古老,磁带后面的皮带肯定都坏了

网友:
双卡录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