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款的创维E900v22d,刷机端口是不是厂家封锁了 有人知道吗?

楼主(2024-10-20):
我有好几台24年出厂的,用晶晨短接神器电脑端可以识别到 但是两秒左右就掉了又重新识别到 一直反复 好像是机顶盒在不停的重启 23年出厂的就没这个问题
主板也有点不同,之前23款的有两颗内存,这个只有一颗 我试过短接CPU旁边的电阻的空点 电脑可以识别到 但是一加载线刷包就掉了  有人知道这款怎么刷嘛?

网友A:
23年9月后的,不好刷价格还便宜

网友B:
这些芯片的直接就可以连接成功,不需要什么神器。打开软件,插usb,两秒左右插电源。USB线要短,插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芯片的直接就可以连接成功,不需要什么神器。打开软件,插usb,两秒左右插电源。USB线要短,插主板上 ...

不行的 试过了

网友C:
别想了,只能卡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想了,只能卡刷

卡刷也不行 找了两个卡刷包都提示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刷也不行 找了两个卡刷包都提示失败

只能说明找的是垃圾包,这是新机子,老包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年9月后的,不好刷价格还便宜

有办法刷吗,这个问题就是掉端口

网友D:
话说我无意中得了一个移动 E900-S 2+8带WIFI 蓝牙,于是满世界找刷机包,遍求不得,后面逛了不少论坛
后面发现跟你这E900V22这些系列好像通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6708-1-1.html
那时的刷机包,好像是从小飞通讯的免费网盘里边找的,后面可能太多人拿来卖钱,后边他就只保留一点点资源了。
https://pan.py47.com/
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网友:
这个板子太新了,所以包不是很多

网友(2024-12-08):
供电不足造成的。一、双公线要短;二、刷包时盒子要加电。

网友(2025-02-13):
引用 网友D:
话说我无意中得了一个移动 E900-S 2+8带WIFI 蓝牙,于是满世界找刷机包,遍求不得,后面逛了不少论坛
后面 ...

谢谢分享,,去看看,,

网友:
这么说有可能,2023年的刷成功过

网友:
短接CPU旁边的电阻的空点 电脑可以识别到

网友:
谢谢谢谢,又看到个奇葩的问题!!!

网友(2025-05-31):
工具不对吧,芯片是905L3sb的

网友:
已经好久不刷机了

网友:
这个9053b的这个大多数包都不行我也是在网上找了好久才找到安卓9.0以上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