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灯按钮经常按,按钮不灵了,怎么办?

楼主(2024-10-20):
有时候按半天没反应,

要用都时候点不亮,或者熄灭不了,真是难受,
遇到这种问题该咋办?

网友:
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摸摸扔掉,然后到数码之家在数码这得买,再能一个

网友A:
开关缝隙喷点除锈剂进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缝隙喷点除锈剂进去就ok了

应该不是生锈导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生锈导致的问题?

可以清洗,润滑

网友:
换开关 五毛一个

网友:
换件換灯換人

网友:
直接买新的

网友:
你这就是水贴,很水很水的帖子;东西坏了,要么修,要么买新的;我看你是土豪,直接扔了换新;你要是喜欢折腾,那就某宝上买个一样的开关,自己换上就完事;记着拆的时候拍照片,也来发个拆机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