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显示器好便宜啊

楼主(2024-10-20):
27寸的才几百块钱,而且质量不错,看来这段时间要换个好一点的显示器了
现在办公还在用21寸联想显示器,excel不太够用

网友A:
显示器还算是耐用品。我现在还用着当初买的第一台液晶显示器。

网友:
高端显示器还是贵的,普通的便宜

网友:
看看4K 240hz的

网友:
确实,有喜欢的就入手吧

网友:
质量更好的高端显示器还是有的,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吧,买了个红米4K显示器,虽然各指标看着不错,但是亮度低于20就有吱吱的电感啸叫。
另一款小米同样4K的,参数看着一致的,价格比这款贵了600多,就没这问题,质量更好。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不做什么,一般的就够用,不追求配置高的,

网友:
但是专业做图什么的,还真必须要用好的,

网友:
现在用的是2台PHILIPS的227E。双屏显示。画PCB很爽。。

网友:
高分辨率的看看呢

网友:
高端的还是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还算是耐用品。我现在还用着当初买的第一台液晶显示器。

家里的台式机还在用十年前买的二手BenQ的22寸显示器,确实耐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天天眼睛盯着看,还是买好点的吧,钱是小事,视力是大事。要有硬件防蓝光的。

网友:
我的三星显示器用了18年了。

网友:
当年贪便宜,京东上买了款LG显示器,22寸800元,那个叫垃圾,可视角度小,屏幕发白,这钱算扔了

网友:
我还用过一线屏,当时二三百买的,没有用多久,就不行了

网友:
2007年DIY第一台电脑,买了戴尔显示器,现在一直在正常使用。

网友:
好的也不便宜

网友:
应该用料也缩水了高端的还是蛮贵的。

网友:
十多年前1400一台买了两台同样型号的LG显示器,有一台用了两年就点不亮了一直放着吃灰,一台用到现在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