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求教 试了很多颗粒的只有n38a的可以点卡测试

楼主(2024-10-21):
捡了块固态 目测是螃蟹5765 但是开卡软件好像完全认不出来是什么颗粒
试了很多颗粒的只有n38a的可以点卡测试 其他颗粒的甚至连测试和rdt result都点不开

网友A:
先用realtek flash id查看颗粒的ID,再根据颗粒找量产工具,但不是每个都有工具流出

网友B:
开卡选mp不是sort 开之前先auto一下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卡选mp不是sort 开之前先auto一下闪存

auto点不动 其他工具点auto就是不支持的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realtek flash id查看颗粒的ID,再根据颗粒找量产工具,但不是每个都有工具流出 ...

正常模式已经不认盘了 只能ROM进 ROM进去用flash id也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