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海康的tf卡是不是非常烂,为何文件传输速度这么慢

楼主(2024-10-21):
1MB每秒,是不是速度太慢了

各位海康tf卡是不是也这个速度?

网友:
你这传输速度也太慢了吧。排查一下吧,除了卡本身,影响传输速度的还有机器环境、读卡器。

网友:
是不是掉速了?慢速格式化一次试试,就是耗时挺长的。

网友A:
TF卡做了这么多年,现在不可能这么慢,我觉得读卡器有很大问题,不会是两三块钱的那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F卡做了这么多年,现在不可能这么慢,我觉得读卡器有很大问题,不会是两三块钱的那种吧。 ...

就算1块钱的读卡器也比这个快!明显不是卡菜就是主机usb口菜

网友B:
大大小小的TF读卡器,种类很多,有的就是直连的,有的带缓存的,速度有很大差异;另外我公司的监控系统用的都是海康威视的设备,没听说这么慢的,建议换个读卡器试试。

网友:
就是5年前的TF卡也没这么菜吧,换个读卡器或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我一直用的川宇这个牌子的,还不错

网友:
读卡器烂,电脑烂,反正不是TF卡烂

网友:
不应该,可以换读卡器、电脑都试下,还有就是格式化卡后还这么慢吗。

网友:
办法都说了,照执行

网友:
完全慢速格式化一下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但买之前要看写入标准,不达标准的果断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卡做了这么多年,现在不可能这么慢,我觉得读卡器有很大问题,不会是两三块钱的那种吧。 ...

录音笔对传,从A录音笔拷贝文件到B录音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小小的TF读卡器,种类很多,有的就是直连的,有的带缓存的,速度有很大差异;另外我公司的监控系统用的 ...

你摄像头用的tf卡都是海康tf卡么?

网友:
其他速度还好说,1mb是不是usb2设备只协商了usb1.1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摄像头用的tf卡都是海康tf卡么?

我公司的海康设备不带TF卡,我只是说明,海康的东西还可以,不会那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的海康设备不带TF卡,我只是说明,海康的东西还可以,不会那么差。 ...

海康摄像头可以,tf卡不知道怎样

网友:
这一看就是读卡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