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大神有知道铁塔锂电拓邦保护板开机键在哪地方?

楼主(2024-10-21):
某BMS点休眠后无法唤醒,短接SW1、充电、放电、485串口上位机等都连接不上。经过多张保护板测试,原是点关机了(485串口上位机点关机)后再也连不上(断电重上电、去保护板的小电池等)。

网友A:
难道真的睡死了么? 找一下3.3v的耦合电容,短接一下再上电试试,记得用485连电脑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真的睡死了么? 找一下3.3v的耦合电容,短接一下再上电试试,记得用485连电脑上位机。 ...

3.3v的耦合电容在哪地方,短接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1不行吗

SW1是软启,短接并且上机位里要打勾软启动

网友C:
关机了不需要激活啊,直接通讯或者充电就开机了。我试了一下我的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机了不需要激活啊,直接通讯或者充电就开机了。我试了一下我的确实是这样 ...

但我的主护板,轻风BMS上点休眠后,再也用不了,(测试了3片),485上点关机(测试了1片)操作后,再也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的主护板,轻风BMS上点休眠后,再也用不了,(测试了3片),485上点关机(测试了1片)操作后,再也用 ...

你的蓝牙模块的供电是如何解决的  取原来蓝牙接口附近的3.3v
那个一直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蓝牙模块的供电是如何解决的  取原来蓝牙接口附近的3.3v
那个一直有电 ...

从这边取电

网友(2024-11-29):
我的也是这种板,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图的分辨率太低了,看不清

网友:
我的短接能开机 上位机重新搜索也会自动开机

网友:
这板子哪些MOS负责放电?多焊几个是不是就可以加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的主护板,轻风BMS上点休眠后,再也用不了,(测试了3片),485上点关机(测试了1片)操作后,再也用 ...

轻风BMS上点休眠后,系统应该是还原了参数,你要把电池监控信息的截图发上来,看看是什么错误配置导致的

网友:
电池本身它是不会休眠,休眠是由板子上的程序控制的。你的板子要和电池上的各个排线都接好,电池才会给板子供电,板子供电了才能连上位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