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thinkpad x220换硅脂

楼主(2024-10-21):
天气虽然转凉了,要热量散的快,还是得换硅脂。

十多年前的笔记本了,全保过保前找个无理理由换过风扇。当时要全换的话维修师傅建议我从楼上把本子丢下去,过几天组装一台送来,想了想那几天还要用电脑就换个配件算了。再说换的配件也不一定是全新的,毕竟早停产了。
回到现在,小孩前段时间天气热的时候用,CPU温度还是有点高,温高了就会降性能。其他都还好,硬盘也早换了固态,换换硅脂还能用用。

把原来硅脂铲掉了,都已经硬化了。忘记拍照片了。
原来的硅脂硅片周围的贴片电容上都粘了。
涂好硅脂后,风扇也刷了清灰,都还很干净灰尘不多。

硅脂是买的8Wm.k系数的普通。
装好后,第一次开机黑屏,滴滴响了几声。这应该就是内存在呼救了。把两块内存金手指都搽了下,顺利开机。
用图吧工具箱带的烤机工具,压了半个小时,最高52度的样子。没问题了,周末给小孩继续用用。

网友:
x220挺小巧的,不错

网友:
没看到涂抹的硅脂的样子

网友:
这种机子很耐操的,每两到三年换下硅脂就行

网友:
X220还是很不错的,我的X200也很快,新换的500G的SSD,WIN10系统。

网友:
这种机子很耐操

网友:
以前的ThinkPad 很皮实耐操,我的W530现在还一直服役,用它作为下载机,稳如狗。

网友A:
主板上都盖了塑料膜,不怕散热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都盖了塑料膜,不怕散热不好吗?

不是为了防止从键盘进水导致主板烧毁吗?

网友:
新三年  旧三年  拆拆修修又三年

网友:
温度真低,我的dell i7u都70多度

网友:
T60、X200T、X240、X250、T540P手上5台,都在用。。T540P还是主力机。。

网友:
芯片散热硅脂大有讲究,,,有些进口的用几十年不会板结

网友:
老电脑比新电脑确实实在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为了防止从键盘进水导致主板烧毁吗?

键盘进水有导水孔的。

网友:
黑色膜皱巴巴的。

网友:
自己动手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换硅脂拆得有点彻底啊

网友:
我2014年的Acer17寸笔记本还在服役中,触摸板只剩下左键和右键可以用,触摸移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