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有骨雨刷是不是应该这样用?

楼主(2024-10-21):
马上入冬了,雨刮出现刮道了,刮不干净了,该换胶条了。

有骨雨刷一直都是只换胶条。

以前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换胶条。这此卸下,观察一番。

出道的原因是雨刮条的一面出现了局部磨损,是收起雨刷后,压在挡风上的那一面。忘记拍照了。

但胶条的另一面基本是完好的,没有缺损?

仔细看了一下结构,有骨雨刷上的塑料开扣可以卸下来,转180度也能安上,钢骨架的左右结构对称,这样换做完,好的一面又压在挡风上了。

其实就是最后收雨刷时的那一面,起到刮干净的效果。

换成完好的一面,胶条临时又恢复了。比之前刮的感觉多了。当然如果胶条来回折,折断了,就换新了。

缺损的一面用细砂纸打磨一下,抬起雨刷时,刮水效果也变好点。

旧的胶条继续用,你说这是环保呢,还是变相降低GDP呢?

20年买的雨刷,基本都是户外停车,塑料件颜色变了,但依然能用。

网友A:
冬天又不下雨了换了干啥
一般春夏交接的时候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天又不下雨了换了干啥
一般春夏交接的时候换啊

挡风脏了可以用玻璃水刮呀,冬季的玻璃水,你猜我为啥不直接换新的胶条

网友B:
不错,学习新方法了,不过现在车都是无骨雨刷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不用这样的,除非支架变形了

网友:
没换过雨刷,9年了

网友:
关键是你的雨刮条没有整流罩,有的话就不对了

网友C:
掉个可行,细砂纸打磨坚持不了多久。我更换硅胶胶条,好像坚持的比较久,只是自己要经常去清除前挡油膜,不然刮水时容易起一层油水膜,像雾。

网友:
有骨雨刷原车带的

网友:
没有用的,日晒雨淋时间长了胶条老化了,不但刮不干净,而且还会产生噪音,噪音才是最令人讨厌的!必须换新的无骨雨刮,效果好极了!

网友:
天气不好就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学习新方法了,不过现在车都是无骨雨刷了

原厂就是有骨雨刷,用过无骨的,感觉压力不够,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个可行,细砂纸打磨坚持不了多久。我更换硅胶胶条,好像坚持的比较久,只是自己要经常去清除前挡油膜,不 ...

看评论说,硅胶胶条噪音大,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评论说,硅胶胶条噪音大,会吗?

干刮,涩;小雨,有声音,玻璃有油膜,刮过瞬间出现半透明雾状层;大雨,比较好用。耐老化倒是真好。

网友:
如果是硅胶的就耐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