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杂牌石英钟机芯加绕线圈失败

楼主(2024-10-21):
原始机芯在1.5v情况下,电流460μA,阻值1K,能正常走动。后从其他坏机芯拆线圈加绕到这个机芯上,绕满后,阻值在3.7K,电流170μA,只是不能正常走动,

只装上1号、2号齿轮看见1号齿轮左右小幅度摆动,只装2号看见好像是快速左右转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又把线圈绕到另外个杂牌机芯上,也是一样的现象。

晚上把另外个齿轮坏的可以驱动4k阻值的主板移植在这个机芯内,成功了,能正常驱动,今早核对了时间,一秒不差。看来,就是主板驱动力不足问题,以后加线圈的需要注意了。

网友:
过犹不及也

网友:
这玩意也能diy?

网友A:
不是越多越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越多越好吗?

我没玩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越多越好吗?

那线圈匝数是计算而来的,你以为绕越多越好么

网友B:
增加线圈提升电感量的同时也提高了阻抗,所以要增加线圈要同时增大线径,保持电阻变化不能太大,你这阻抗增加的近4倍,肯定是不合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线圈提升电感量的同时也提高了阻抗,所以要增加线圈要同时增大线径,保持电阻变化不能太大,你这阻抗增 ...

那就是这个主板带不动新绕的线圈吧。原始拆线圈下来那个机芯是齿轮坏,当时测试了线圈阻值是4k左右,把主板移植过这边来是可以的吧

网友:
拆掉一段,不行再拆掉一段。

网友:
齿轮轴槽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增加匝数要用线径大一些的线,确保直流电阻不能增加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匝数要用线径大一些的线,确保直流电阻不能增加太大

哦,下一步准备把能带4k线圈那个主板移植过来看看行否,不行再减少线圈。反正是慢慢玩

网友:
坛内真有高人,学无止境

网友:
加绕太多了,不是越多越好的

网友:
也就是玩个开心,这机芯便宜,网上一大堆,坏了换一个,不就是电池消耗稍大了点,碳性电池也不贵。

网友:
齿轮跟轴之间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线圈提升电感量的同时也提高了阻抗,所以要增加线圈要同时增大线径,保持电阻变化不能太大,你这阻抗增 ...

学到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
怕耗电多?改锂电啊

网友:
电磁力公式显示,驱动力和磁场强度、线圈匝数、电流大小成正比,你匝数增加了没错,但是电阻增加导致电流减少,最终驱动力是否增加要打个问号。其实厂家设计的参数应该都是经过计算和验证的,应该是兼顾了效率和功耗的。你想降低电流来延长电池使用时间,就像是要想马儿快点跑,又要马儿不吃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