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USB2.0主控慧荣SM3252方案的WP脚接哪里?

楼主(2024-10-21):
在AD里面U1的37脚不知道网络连接应该连哪里,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不需要可以不接

楼主:
SM3252,打错了

网友:
这个应该接一个拨码开关,然后自己试一下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
低电平有效,接拨码后接地(初始状态应该是高电平)。
高电平有效,就拨码后接3.3(初始状态应该是低电平)。

看了下手边的3267ae的写保护是低电平有效,那你这个3252图里接个拨码开关到地就可以了,短接到地就开启写保护了。

网友:
我不懂,进来学习的。

网友:
和物理管脚也是对应的。

网友:
按照@sonic7216 说的,37脚与地接个拨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可以不接

老哥,您这个图USB接口那里是不是可以电阻换成EBS的?

网友:
7L正解啊

网友:
进来一看都是高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