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吸顶灯外壳DIY做一个吸顶灯

楼主(2024-10-21):
同事家里准备装修,某宝看到有外壳卖,买了一家亚克力外壳的,劵后10块。灯盘直径35CM。灯条自己画板在JLC撸的。用首尔灯珠。效果还行。驱动是手上现成的,换个隔离驱动会更好。

网友A:
现在灯也能di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灯也能diy了?

可以啊。

网友B:
楼主厉害,能说说驱动器怎么匹配吗,拆解过几个灯,大品牌的驱动器,密密麻麻一堆元件,杂牌的就很简陋,不知道用起来有啥区别。
我家客厅松下的吸顶灯亚克力外壳老化了,有小的破口,估计过几年就得换,不知道有没有单独换灯罩的,主要是客厅的直径比较大。

网友C:
自己做的用起来心里有底

网友D:
现在便宜的品牌成品灯具铁皮也是非常薄的。

网友E:
灯是够多了,但是怕底盘不够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能说说驱动器怎么匹配吗,拆解过几个灯,大品牌的驱动器,密密麻麻一堆元件,杂牌的就很简陋,不 ...

驱动分隔离型,非隔离型。非隔离型的元件可以很简单,成本低,体积小,电压范围广,但是开灯的时候不要用手去碰灯条,会触电。隔离型的体积一般比较大。
简单,LED需要的是恒流。只要配好电流,电压在驱动器输出的电压范围之类就可以,打个比方,你灯条或者灯珠需要100V电压100毫安电流,你手上有一个驱动器,标签上面写着输出电压最高200V,100毫安,那你就可以直接接上驱动器,但是要记得先把灯条接到驱动器再通电。驱动器如果是输出200V,电流200毫安的,那你就不能直接用,要么你并多一组100V100毫安的灯条,这时候你灯条就是能用100V200毫安电流的驱动。要么你拆开驱动,查看里面的芯片找出资料,根据手册修改取样电流。一般取样电阻阻值跟小,一边连接到芯片,一边连接GND
灯壳都有单独卖,别买PVC,很快发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是够多了,但是怕底盘不够散热。

也够。这灯盘不是很差那种,灯条是我自己画板切出来的,20*100MM。1.6MM厚的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便宜的品牌成品灯具铁皮也是非常薄的。

是的,看那几个大牌子的,贵,铁片也薄,就自己买灯壳做了,没想10来块钱能买到不是很差的灯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用起来心里有底

对,自己用好点的灯珠,

网友F:
外壳用不了半年就会发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壳用不了半年就会发黄

亚克力比PVC久一点。

网友G:
40W  看起来也不是很亮啊

网友H:
铝基板真香

楼主怎么切的?

网友:
DIY灯需要解决好散热问题

网友I:
这样的灯板倒是挺多,按此方法改造挺方便也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G:
40W  看起来也不是很亮啊

40W很亮了,拍照的时候手机会自动调整白平衡,所以看起来不是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灯板倒是挺多,按此方法改造挺方便也实惠。

这灯板撸的。叫人激光切割。1.6厚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铝基板真香

楼主怎么切的?

车间叫同事用厂里的激光切割机切。要花钱叫人切就不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