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暴力拆解卡西欧CASIO电子表第三代三重感应器及维修思路

楼主(2024-10-21):
卡西欧PRW-3000购买时间2013年,至今无拆修使用正常,是非常实用的一款手表,当时某宝日本代购1899我认为物有所值!

最近气压、高度报错不显示,网上有换电池修复的案例,说尽管电量显示H(高)但是电池时间久了的关系,换新电池没效果。尝试调节设定、排线重新插拔安装也没有效果,因此判定是传感器也就是数据采集端出了问题。
某鱼找了商家更换传感器后正常,于是对损坏的传感器做拆解,看看其结构原理。

传感器全貌,圆头直径4mm,体积很小

数据采集端该芯片来自日本一个著名元器件供应商ALPS,从微距镜头中可见上面一块芯片也是来自ALPS的芯片——“ALPS 0541”,估计其中集成了MEMS等部件,以实现数据采集。

芯片基座,横向、纵向有几条金属排线引入圆形座子里,这个基座很牢,用针插入撬动没有松动,反而是芯片分离下来了。

排线引脚

正面圆孔里是黑色果冻状硅胶填充,挑开硅胶看到露出的从背面引入的几条金属排线

果冻硅胶很黏,从硅胶中分离出一片0.5*0.5mm的材质类似硅片的芯片

探头正反面

推测这是探头,通过极细的金线接到金属排线连接后部芯片ALPS 0541,果冻状硅胶是保护此芯片的,因此正面的硅胶平时千万不要碰!!!
不要当成灰泥清理,金线十分脆弱容易断裂!

切开圆形基座看看里面有啥东西,就是个基座,起到容纳探头的作用。

自此拆解完毕,再说说维修思路。
从拆解时无意之中把芯片撬下来,我用缝衣针插到基座缝隙里并没有太用力且针尖很细,当中隔着芯片焊盘,因此推测是时间久了触电焊锡氧化导致的接触不良(用了11年加上生产估计12-13年),探头不动它一般不会损坏,焊工好的可以尝试重新焊接再试试,估计半数的损坏可以修好。某鱼配件价格248元左右。

网友:
那个胶估计是用来缓冲的,防震之类的,保护传感器用,有可能是震动或者胶老化,金丝断了,焊回去估计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原装的价格是贵,但是,原装的也不能保证没修过,毕竟这个价格维修利润不低。

网友:
又像牛屎又像韭菜花!

网友:
高端产品啊
感谢分享哈

网友:
原有传感器要是能修好可以省一大笔

网友:
没用过,一直是56系和69系

网友:
开眼界了,谢谢分享

网友A:
舍得200多元维修,这是真爱,现在的智能手表和手机都有气压高度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舍得200多元维修,这是真爱,现在的智能手表和手机都有气压高度功能了。

有的是调用网络信息,本身没有传感器,接触的不多估计贵的有吧。

网友:
传感器有点贵

网友:
胶应该是起散热,保护做用的。

网友B:
当年我就是用根钢针挑了下,手表就出现了err ,高度和气压就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我就是用根钢针挑了下,手表就出现了err ,高度和气压就不显示了。

这个拆解帖子就解释了为啥不能碰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我就是用根钢针挑了下,手表就出现了err ,高度和气压就不显示了。

可能是挑了一下,脱焊了,用热风枪加热试试也许修好了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增加点知识储备

网友:
高端产品啊

网友(2024-11-22):
这应该就是不能被模仿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