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真无线蓝牙耳机左耳无法充电

楼主(2024-10-21):
儿子出去读书,扔下一套蓝牙耳机,咱这留守老人就捡起来尝尝新

没用多久,左边不充电了,那就拆着玩玩,咱也没那能力去修。

外观感觉还行

初看是C口,仔细看是苹果口

左耳机不充电了

开拆吧

拆开底盒,检查触点没有问题

惊现神器——配重铁块

接触弹片弹性很好

小小电池

主板,这个就看不懂也看不清

电池容量是二百五

三枚磁铁,两枚稳住耳机,一枚吸合上盖

上盖内部也有对应的磁铁

拆耳机,拨开柄部充电接触头,电路太小又上了胶,拉不出来

拨开听筒,音圈和黄豆大小电池一枚

电池容量35

剥开胶皮,发现电池正极镍片断了,这下就好办了

重新焊好线,复原,配重铁块就不装了,当红包收了

看来也不是什么正经货,做工一般,音质一般,铁块配重。

网友A:
能无损拆开充电盒,很厉害。我捡的两个,都被撬坏了,获得电池两块,装十多岁的mp3里面了。

网友B:
拆开底盒那一步,可以展开一下,这个是难点中的难点

网友:
拆修真无线蓝牙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底盒那一步,可以展开一下,这个是难点中的难点

卡扣的,拔片插进缝隙轻轻一撬就开了,小心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无损拆开充电盒,很厉害。我捡的两个,都被撬坏了,获得电池两块,装十多岁的mp3里面了。 ...

可能我这是山货,没上胶,一撬就开。

网友:
我也刚修了一个,不过是充电仓不能充电,直接换充电电路板解决问题。象这种充电仓就是普通的类似于充电宝电路板,没有充电协议。充电仓充电5v--->降压4.2v,放电3.7v--->升压5v。

网友:
无线还是很方便的,就是充电麻烦点

网友:
这个真不好拆呀!!!

网友:
TWS蓝牙耳机的充电仓和耳机最近拆了不少,基本都拆东墙补西墙的替换元器件就复活了,少量不打算使用的改造别的物件,晚点也发个帖,啊哈哈

网友:
电池容量也小了点,这种也就听个响

网友:
这电池镍片都能断了,神奇

网友:
妥妥的华强北
不自己研发真可惜了

网友:
我有一个小米的有一边不亮灯,现在估计废了

网友:
我有个造型一样的苹果山寨耳机,但是音质很不错的,最近右耳无声但能显示电量,触目暂停无效,拆不开,不知道内部哪里不好了。音质非常不错,暂时左耳单独用。

网友:
拆耳机换电池,是要热风枪吹,胶熔化了就拉出来了;还有铁块配重很有必要,原来没想到那么多好处,现在才知道,就是不容易到处滑动,可以稳定在桌面或某个位置,太轻的话,就容易丢失。

网友:
软包电池不咋地
钢壳的好一点

网友:
老家伙是吧,爆金币

网友:
无损拆开,不错,怎么拆的?

网友:
还有配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