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自行车启动无力故障求解

楼主(2024-10-21):
电动车启动无力  运行嗡嗡声音大   有时候骑十分钟恢复正常  有时候三十分钟正常  拆机插头正常无异常  断电测量  电机霍尔数值一致  带电测量有电压  车轮正转无变化  后转均有数值变化  加速把手测量正常  反馈线有电压拧动把手正常压降  现在怀疑控制器坏了不知道有大佬懂吗  顺便一说我上个月把加速把手的反馈线断开加了按压开关  不按不接通  加速把手不能行  会不会是因为加开关导致控制器坏的呢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加按压开关用于防盗还是其他作用啊?如果你怀疑是按压开关的问题,你把开关短路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估计还是霍尔不良可能性大

网友:
先解决开关?一项一项排查。

网友:
十有八九就是其中某个霍尔故障

网友:
应检查一下电机发热不,也有可能是电机磁铁表面生锈或进入异物造成电机磁铁与线圈定子之间间隙变小造成阻力,如果电机运行时间不长外壳有明显温度就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我的车就是这种原因,拆开电机,用沙纸将磁铁表面打磨一下清楚锈迹和异物恢复正常的

网友:
断电转后轮,如果转动没有阻滞感就不是控制器的问题,如果有阻力转的时候咯噔咯噔的,那拆开控制器看看电容有无鼓包的吧

网友:
很多年前我的小电驴也是这故障,拆控制器发现电流取样的康铜丝虚焊,现在的控制器是不是还在用那东西不知道。

网友:
把控制器里面的二极管和mos管都测一下,mos管容易坏,如果电瓶没事,那就剩下电机和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按压开关用于防盗还是其他作用啊?如果你怀疑是按压开关的问题,你把开关短路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

我怕是加开关导致的控制器损坏

网友:
尝试空转是否有很大噪音(指摩托车一样的ang ang响),如有,继续查霍尔或者缺相。但是一段时间会自己恢复,缺相可能性不大;如无。。。往下

结合:车轮正转无变化  后转均有数值变化,判断是行星离合电机。霍尔正常,考虑离合器离合弹簧疲劳导致离合打滑。

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58856-1-1.html

不要模仿我的拆电机手法!离合器结构也有区别!因为喜德盛那个是奇葩!研究不明白再找我

网友:
霍尔出问题可能性大,也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接触不良可能性大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电机里面脏了或有异物。

网友:
是不是先排除下电机的问题?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貌似也没有准确判断的

网友:
之前有个类似问题的,换了控制器

网友:
觉得是电机的问题机率大点